施耐德DP通讯卡拔除报警

楼主(2022-07-11):
    请问大家

    施耐德变频器DP通讯卡拔除后报警怎么解决啊

    报警CFF  面板提示恢复出厂设置

    通讯卡装上去又不报警了

    担心恢复出厂设置后有些参数设置不回去

    有没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你为什么要拔

网友B:
是这个卡吗?

网友C:
没事你拔了干嘛?估计参数初始化了,只能请求厂家了

网友D:
这个先打电话问厂商,一般都能得到解决的

网友E:
只能找设备厂家,报警就恢复出厂设定,为什么不备份。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是这个卡吗?



对的,同样的问题,兄台有解决方案吗?

网友G:
解决了请说明一下原因和步骤

楼主(2022-08-11):
引用 网友C:
没事你拔了干嘛?估计参数初始化了,只能请求厂家了



甲方的变频器,本来是用DP通讯的,但是现在要拆除掉,因为一些其他问题

网友H:
原来走的DP通讯,拔掉通讯卡后肯定会报故障,要消除故障只能更改参数。在说明书里找到通讯参数组,把通讯卡类型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