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显示器屏幕常见故障以及解决方法

楼主(2022-07-11):
工业显示器广泛应用于工业、商业、军事、运输业、市政工程等场景,对机器的稳定性要求比较高。触摸屏作为人机对话的桥梁,应用广泛,其本身以玻璃为主体架构,比较脆弱,故障和破损率相对于其他器件也就较高。

工业显示器故障发生时,我们该怎么排查问题和解决呢?工业显示器维修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下面触想智能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1、显示器正常显示,但点触时无响应

解决方法:先检查触摸屏表面是否出现裂缝,如有裂缝应及时更换;然后需要检查触摸屏表面是否有尘垢,尘垢会导致短路现象;接着检查各接线接口有无出现松动;还需要检查串口及中断号是否有冲突,若有冲突,应调整资源。然后观察检查控制盒上的指示灯是否工作正常,指示灯为绿色并且闪烁为正常。

2、接通电源后,工业显示器屏幕无光亮,电流约100mA

解决方法:用手触压工业显示器屏幕,蜂鸣器没有响应,这说明程序运行不正常。使用万用电表多测几组电压,若都正常,故障出现在芯片电路上,使得总线错误,从而程序无法正常运行。检查是否有芯片脚位虚焊,可用热风枪对焊脚加热,并用镊子压紧,使焊脚和锡重新融合。处理后重新开机,弱电流上升至470mA,恢复正常。

3、工业显示器接通电源后,屏幕无光亮,电流约230mA

解决方法:用手触摸屏幕,蜂鸣器有响应,这说明程序可以运行正常。测得高压条电压和控制电压都正常时,说明故障发生在高压发生电路或灯管损坏。拆开灯管,若其中一头发黑则更换;若更换灯管后仍然无光亮,检查高压变压器,可用LCD的带两管的高压条替换。

以上是触想智能小编给大家的分享,因为工业显示器维修是需要一定专业知识的,如果不具备这方面的知识,应该及时找到相应的厂家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