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看看STEP-7MicroWIN V4.0 SP9安装不上怎么回事

楼主(2022-07-11):
微信截图_20220711160511.png麻烦大神看看,出现了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我的系统是WIN7 64位的

网友A:
是不是之前在电脑安装过别的版本软件?

网友B:
不支持Win10   200早就淘汰了

网友C:
先把之前安装过的版本删除干净,然后再安装!回复2楼,win10也是可以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之前安装过的版本删除干净,然后再安装!回复2楼,win10也是可以安装的...

        -----------------------------------------------------------------卸载时提示加载模块错误。

楼主:
是安装过其他版本。后面卸载了,因为想拿200的练练手,软件装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