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HMI同一画面上显示PLC所有的IO位状态及注释(批量)

楼主(2022-07-11):
求西门子 HMI同一画面上显示PLC所有的IO位状态及注释(批量)的方法

请附上具体说明和程序截图,谢谢

HMI同一画面上显示PLC所有的IO位状态及注释 (基于西门子项目且存在大量IO的情况)

主要用于PLC项目中存在大量的输入输出IO,且需要在HMI上监控查看PLC所有的实际IO位状态及对应注释的情况。

网友A:
是这个效果吧,核心就用这个函数就行。

网友B:
可以用GetSymbolName读取变量名,

网友C:
用博途软件IO变量直接从拉取变量即可

网友D:
简单的东西复杂话,你和西门子公司是一样一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GetSymbolName读取变量名,

你这FB2输入是可增加的?请教一下是怎么弄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引用 "菄宇"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内容: 可以用GetSymbolName读取变量名,你这FB2输入是可增加的?请教一下是怎么弄的...



不是可增加的,事先在input添加好的,属性选择未分配隐藏就行,屏幕截图 2022-08-09

网友F(2022-08-21):
还是没搞清楚怎么弄的

网友G(2023-06-27):
有做好的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