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ivenotresponding

楼主(2022-07-11):
一台ABB.DCS550直流调速器开机显示drive not responding 面板所有按键都没反应 请教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呢?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1,检查变频器壳子后面有根通讯线,他松动了或者脱落了,都能导致这样的问题。2,其次就是SMIO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