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车行走报警行走超时

楼主(2022-07-12):
我有一台自动立库仓储系统。行车 用的是施耐德ATV71 的变频器 ,PLC是西门子的 。最近在台车行走减速后定位时经常报行走超时,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行走超时就看看反馈信号是否正常反馈

网友B:
是触摸屏报警超时,还是伺服驱动器报警超时,这个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触摸屏报警超时,还是伺服驱动器报警超时,这个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是触摸屏报警超时,没有私服,电机是变频器控制,位置是激光仪绝对值定位。

网友C:
看一下触摸屏程序里面对这个超时报警是如何认定的,一般是从触发减速开始计时,停止在准确位置并收到反馈信号停止计时。检查一下线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