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314故障

楼主(2022-07-13):
CPU314故障,用组态线连接报错 第二张图。最后是换了一个di才恢复正常。

这个机柜内有一个变频器,

开始以为通讯模块问题,然后把所有卡键查下来重新安装一下就好了,2个小时不到又报错。

去年也是出现过这种现象,主要是事件里面看不出来是那个有问题,只能一块卡一块卡去排除。

不知道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A:
没有遇到过。

网友B:
没有遇到过,先排除一下是否因为干扰造成的异常,其次是看看IO是不是有受到不稳定地方,这种情况最难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遇到过,先排除一下是否因为干扰造成的异常,其次是看看IO是不是有受到不稳定地方,这种情况最难排查...



对,干扰很难排查,只能按照规范强弱分开。

网友B:
还有就是看看把大功率伺服或者变频器先关闭试一下,一台台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