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用触摸屏一体机推荐

楼主(2022-07-13):
最近使用的一款比较好的一体机,中达优控的,带高输、模拟量、温度、485通信,感觉使用效果还是很好的

也提供编程软件,性能方面也比较稳定,有4.3寸 5寸 7寸等一系列尺寸,我是在淘宝:深圳中达优控一体机 这里买的还可以 值得推荐

网友A:
信捷的做的还不错,选型也可以带高速脉冲口来控制伺服,安装空间小的话可以用,有4寸,7寸

但是如果条件可以的话,还是建议用PLC和HMI分开的

广州荣清-供应无锡信捷全系列产品,是信捷的一级代理商,他公司有专业的技术,而且一直在用信捷  有技术问题的可以找他一起探讨交流一下, 或者有需要的也可以联系他,挺负责任的
V:180-2286-9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