菱A870 GOT触摸屏替换为GOT1000需要哪些

楼主(2022-07-13):
求救各位大神,三菱A870 GOT触摸屏替换为GOT1000需要哪些,
1,先要从老的A870 GOT触摸屏里拷贝出来程序,需要哪些硬件和软件支持?
2,把拷贝出来的程序怎么上载到新款的GOT1000里需要哪些硬件和软件支持,并用具体的哪款GOT1000的触摸屏?

非常感谢!

网友A:
自行百度查找相关资料及软件

网友B:
查不到相关资料啊

网友C:
问问代理商或者厂家客户吧

网友D:
你是根本没查吧,,

A870 GOT有点老,资料确实少,,但是GOT1000 不是很古老吧,网上大把资料,3.png

我们以前换的A9 系列用的GT Designer2 ,A8 估计差不多吧,数据线是USB 转232的 ,

GOT1000   GT Designer3 软件, mini  USB 就可以下载,某宝网上都有的卖

网友D:
如果搞定了,积分不用给我,大热天的回帖不是为了这点积分,

如果还搞不定的话只能去庙里烧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是根本没查吧,,A870 GOT有点老,资料确实少,,但是GOT1000 不是很古老吧,网上大把资料,我们以前换的A9 系列用的GT Designer2 ,A8 估计差不多吧,数据线是USB 转23...



谢谢兄弟!该给的积分还是得给的。我查了没查到啊!你是专业的

网友A:
GOT1000   用GT Designer3 软件, mini  USB 就可以下载

确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