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厂生产线上的瓷砖,在线尺寸检测方法请教

楼主(2022-07-14):
陶瓷厂生产线上的瓷砖在线尺寸检测,生产线速度50米/分钟,使用伺服差分输出信号,通过差分转换板转换脉冲信号,给西门子200SMART  ST60 PLC高速计数测长度,瓷砖尺寸600mm*600mm。

瓷砖宽度使用安装在两侧的两个位移传感器可以通过模拟量精准检测出来,精度0.1mm内。生产线运行方向的长度使用高速计数,上升沿和下降沿的中断记当前高速计数脉冲值,测试调整时速度越快,精度越不好,速度50米/分钟时精度在0.6mm,检测的精度达不到要求。

相机视觉检测成本贵,不使用相机视觉检测,有什么方法能检测瓷砖的长度?检测精度0.1mm以内。

网友A:
用编码器去计数吧,相机也不一定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编码器去计数吧,相机也不一定稳定



现在用的伺服差分输出信号,通过差分转换板转换成脉冲信号,设定了伺服电机转一圈输出5000个脉冲,有个减速机1:20的,输送带辊直径200mm,输送带辊转一圈,比编码器脉冲数多。

在陶瓷厂看到有不用相机的瓷砖尺寸检测机,不用相机的,用光纤和位移传感器检测,检测瓷砖与标准值超过0.2mm就判定边超标了,它的检测精度0.1mm以内,不知道它的检测原理。

网友B:
用伺服做检测,是伺服电机上编码器取得的信号,分辨率不一定高。

过去用编码器做过精度1mm,使用的是低分辨率(360)编码器。你要求0.1mm精度,没做过,不知道用高分辨率(2048)编码器是否可行。试试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