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500这是哪门子故障?

楼主(2022-07-15):
上图:

DP插接头也没有松动,忽然间报这个故障,导致不能开机!

网友A:
一般断电上电看看能否恢复正常?如果正常,说明有可能是因为大负载导致的干扰信号

网友B:
看一下诊断 ,是不是设备掉线还是IO设备网络故障

网友C:
你的cpu  都stop了  在线诊断一下什么原因造成的cpu 停机

网友D:
从面板上看是现场总线适配器出现了问题,数据传输有问题,需要检查通讯线路和卡件。

网友E:
电脑链接上线看看诊断区怎么说的,
前面已经提示了通讯问题,可以尝试检查线,或许有地方虚接。

网友F:
可能是由于1500先停机之后,导致abb变频器通讯中断,所以不能启动。

连上tia软件,诊断看看。好排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