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mart 触摸屏实例smart 700 IE v3

楼主(2022-07-15):
求smart 触摸屏实例smart 700 IE  v3 第一次用这个触摸屏 主要控制几个人输出和变频器频率设定 多给几个研究下谢谢

网友A:
你这个单有个屏实例好像还不太行啊,你这个主要在PLC那边,最起码的PLC和变频器的通讯得有吧,或者你得整好模拟量输出这一部分吧,屏这边主要是地址写对了,感觉你这个求助的侧重点不太对,或者你对项目的熟悉程度还不够。

屏只是方便和PLC控制的设备交互信息,没有屏设备也可以用,或者其他类型的屏也可以起到相同的作用,所以这只是个辅助工具,你应该求助PLC实现上述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单有个屏实例好像还不太行啊,你这个主要在PLC那边,最起码的PLC和变频器的通讯得有吧,或者你得整好模拟量输出这一部分吧,屏这边主要是地址写对了,感觉你这个求助的侧重点不太对,或者你对项目的熟悉...



只要布局 地址通信都不用

网友B:
给了你估计更糊涂

自己把plc搞清楚就行了

触摸屏就是个地址而已

网友C:
屏直接与变频器通讯就行!控变频器开关,频率调整,监控都行,可以省掉PLC!

网友D:
好多年不用论坛了,不知道怎么上传附件,给一个邮箱,我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多年不用论坛了,不知道怎么上传附件,给一个邮箱,我发给你。



10256640@qq.com

网友E:
如果需要通过HMI触摸屏直接控制变频器,主要是通信线要做好屏幕,别的就是通信参数两边要设置一样,如果是通信数量较多的情况下,记得终端电阻

楼主:
引用 楼主:
"121111115"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你这个单有个屏实例好像还不太行啊,你这个主要在PLC那边,最起码的PLC和变频器的通讯得有吧,或者你得整好模拟量输出这一部分吧,屏...



收到虽然变量不多 但是布局值得参考 谢谢

网友F(2023-03-23):
引用 网友D:
好多年不用论坛了,不知道怎么上传附件,给一个邮箱,我发给你。



大佬也能发我一份不?谢谢了。45550258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