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按钮怎么实现时间继电器通断

楼主(2022-07-15):
不用PLC,一个按钮怎么实现时间继电器延时通和延时断,不限个数

网友A:
发二个图,看看有啥区别。一个多加一个继电器做自锁,另一个是用时间继电器自带的瞬动触点做自锁。

网友A:
这二个图都是我30多年前做机器时间控制用过的,都好使,不过右边图有点问题,请大家说说毛病在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二个图都是我30多年前做机器时间控制用过的,都好使,不过右边图有点问题,请大家说说毛病在哪?...



延时断开到时间后断开,线圈失电常开也会断开。没看出哪里不对啊。请老师明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二个图都是我30多年前做机器时间控制用过的,都好使,不过右边图有点问题,请大家说说毛病在哪?...

        -----------------------------------------------------------------是不方便控制负载吗?

网友C:
这个很简单,就是用延时接通时间继电器和延时断开继电器,如果你不知道如何画电气图,最好办法就是先搞出梯形图,然后根据梯形图转换电气原理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这二个图都是我30多年前做机器时间控制用过的,都好使,不过右边图有点问题,请大家说说毛病在哪?...】进行回复:        -------...



右面图存在竞争,不能可靠动作。既瞬动触点动作慢于延时触点时,这个电路在延时到不能复位。在使用JS11时间继电器时,经常发生这种现象。因为瞬动触点的继电器接在内部12V电源,延时触点受延时IC控制。计时到延时触点继电器先动作,同时让延时IC复位。延时触点虽然能断开时间继电器的供电,可是,内部12V电源的滤波电解电容能保持瞬动触点继电器,这样,延时继电器又重新开始计时。

当初应用这个电路时很长时间没理解这个问题,后来拆开继电器才弄清楚,因为有很多产品已经这样用了,后来采取的措施是减小电解电容容量,解决了。不过给用户维修换新带来麻烦,不知情的还解决不掉。

网友A:
继电器逻辑设计,要十分重视竞争。PLC逻辑是按顺序执行,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