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服务器的时间同步问题

楼主(2022-07-15):
如题:

大家在做项目时,用到多台服务器的情况,大家的时间同步是如何做的呢?看到网上说到用系统的时间同步功能,但是总感觉不太对,眼下你们的项目的时间同步是如何做的呢?

引申一下,对于现场多台PLC和触摸屏的时间是如何保证一致的呢?

网友A:
PLC或者触摸屏时间可以写入或者读取,实现同步

网友B:
服务器同步时钟,只需要将网内的其中一台服务器作为基准时间,其他的服务器时钟都填这台基准时钟服务器就行。如果基准服务器可以连外网那就更好了,直接同步网络时钟到基准服务器,然后其他电脑再已基准服务器同步就很完美了,不过一般情况下,是不能连外网的,所以整个网内的时钟和网络时钟差那么几分钟也没啥大不了的,差多了就去吧基准时钟服务器的时间改改就行,其他自己就同步了。网内同步时钟你需要配好你的网络,确保其他服务器和基准时钟服务器网络得是通的才可以。

PLC和触摸屏那就更简单了,常用的是在屏上做个读取和写入时钟的按钮,先把PLC的读上来,设置好后再写下去即可,你也可以做成自动的,每天某个时间自动执行一次读写操作即可,这俩时钟一般都是同步的,好几个月也就差上一两分钟,一般都没人管这个的。

楼主:
感谢上述兄台,最终选择使用创建时间服务器的方式!

网友C:
参考这篇:

MES系统中,如何更快实现PLC时钟与BC时间自动调整功能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170225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