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购液压门式起重机的好处和注意点

楼主(2022-07-15):
液压制动、液压顶升装置目前已经是龙门吊上的常见配置,用户选购液压门式起重机有很多好处,同时也有一些注意点。

液压门式起重机拥有的液压制动方式,具有结构简单,自身重量小的特点。液压制动所带来的好处就是制动反应所需的时间短、距离短,更加的安全,在安全有保障的前提下就能够有效的提高工作效率,能够降低生产成本。

液压门式起重机的制动系统有优势但是也不能忽略其的一些弊病,在使用时也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制动液作为驱动液压制动的介质,关乎着液压门式起重机是否能够正常运作。如果制动液在工作过程中长期被高温影响,就会发生变质,导致液压制动器产生故障,甚至失效。因此,液压门式起重机在使用时,要定期检查液压系统的温度,确保制动系统能够正常运作。如果液压制动的介质变质,那么就要及时更换制动液,及时的更换能够降低损耗,减少维修成本。液压门式起重机的液压制动系统零部件长期高负荷运作容易磨损,所以要定期检查维护液压制动系统零部件的运行磨损状况,发现问题要第一时间处理。

网友A:
液压门式起重机的制动系统有优势但是也不能忽略其的一些弊病,游泳池水处理设备在使用时也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泳池水泵制动液作为驱动液压制动的介质,泳池滤料关乎着液压门式起重机是否能够正常运作。泳池公司如果制动液在工作过程中长期被高温影响,水处理滤料就会发生变质,导致水质变差,甚至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