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触摸屏和触摸屏plc一体机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22-07-15):
在我看来程序上没区别,触摸屏PLC一体机其实就是把触摸屏和PLC做到一块板子上了,组态和编程还是分开的,和PLC+触摸屏在程序上其实是一回事。一体机扩展不方便,基本上是一体机上带什么IO就用什么IO,不那么灵活多变。而且目前国内多数的一体机都是高仿机,组态高仿别人的,PLC也是高仿别人的,就是仿制完了做到一起了,因此质量什么的不是那么的好。一体机的组态运行和PLC运行都用同一个CPU,这样增加了CPU的负担,影响运算的速度和性能等,而PLC+触摸屏是分开的,各自处理各自的。别的没发现什么。国内一家做的还不错的触摸屏plc一体机的品牌,我觉得中达优控还可以,PLC编程是兼容三菱软件和台达软件,如3.5寸 4.3寸 5寸 7寸 10寸 确实是一款值得选择的产品,我感觉值得推荐。

网友A:
不是比较特别的场合,和安装空间不够的情况还是建议别用一体机,其实一体机就是把PLC和HMI放在了同一个板上,一体机会更小一点,比较方便,但是往坏的方面想,假如一体机坏了,就要跟换一整个一体机了,但是如果我PLC和HMI分开的话,我哪个坏的换哪个就行了

广州荣清-供应无锡信捷全系列产品,是信捷的一级代理商,本公司有专业的技术(本人曾经也是一个技术工程师),而且一直在用信捷  有技术问题的可以一起探讨交流一下, 或者有需要的也可以联系
V:180-2286-9997

网友B:
深圳矩形科技有限公司从事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军工PLC、宽温PLC,有技术问题也可以一起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