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功能块不能调用

楼主(2022-07-17):
为什么创建的FC功能块  起保停电路没办法正常调用,是什么问题?求大佬帮忙解答下

网友A:
犯了严重的错误,双线圈输出

网友B:
搞清楚 fc  和 fb的区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犯了严重的错误,双线圈输出



没有用双线圈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清楚 fc  和 fb的区别吧



FC也是可以调用的,已解决,谢谢

网友C:
变量写到FC块的输入输出,调用出来就能连接到外部变量了

网友D(2022-10-01):
引用 楼主:
"lzw555"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搞清楚 fc  和 fb的区别吧】进行回复:        --------------------------------------...



程序段有些问题有疑问:

1、段1正常来说应有OUT的自锁,不知楼主为啥没加,或者直接强制表里强制EN_1常通;

2、段2接通后,OUT1得电,为啥自锁OUT1还是没电,没看明白。

3、楼主所谓的FC块没法正常调用是不是我说的第2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