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Modbus RTU转Profinet网关将信衡控制秤接入Profinet的配置过程

楼主(2022-07-18):
本案例控制的主要对象是信衡控制秤仪表的数据参数的显示和报警,仪表型号XH3180 -K ,系统主 PLC 选用西门子S7 1200,将设备接入西门子 PLC的采集数据模块采用MODBUS PROFINET 网关,网关型号微硬创新PNMD485-K20,本文主要介绍 MODBUS PROFINET 网关PNMD485-K20的配置方法。

一、产品清单:

1modbusProfinet网关:PNMD485-K20

2、信衡控制秤仪表:XH3180 -K

3PLC:西门子S7-1200

4、软件:博图(博途)

二、配置方法:

第一步:称重仪表参见 MODBUS RTU通讯的说明书,首先加入 GSD 文件,将MODBUSPROFINET 网关的GSD文件拷贝放到任意位置,打开博图(博途),建立新项目称重仪表,进入设备和网络,在选项中选择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安装 GSD文件

第二步:选择微硬创新 Modbus Profinet 网关PNMD485-K20

第三步:配置 ModbusProfinet 网关到 PROFINET 网络中

第四步:设置ModbusProfinet网关在 Profinet网络中的设备名称与 IP地址 并分配到网关

第五步:确认称重仪表用到参数的地址,并在组态中添加对应的数据长度

第六步:填写设备站号和所需参数的寄存器地址。需要写的数据,起始地址为 0(注意填写十进制数),功能码根据变频器设定要选择 06功能码即写单寄存器

第七步:第二条,需要读的数据,起始地址为 0,连续读多个寄存器(注意填写十进制数)

另外注意两点:1、有些设备数据高低字节会交换,可根据需要选择字节交换功能 2ModbusProfinet 微硬创新PNMD485-K20 网关是针对 Modbus 标准协议,如果是自由协议,或有其它技术问题,请与微硬创新技术取得联系。

综述:以上是微硬创新 ModbusProfinet 网关PNMD485-K20 ,将信衡称重仪接入西门子 1200 PLC 的配置过程并采集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