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选型

楼主(2022-07-18):
有没有人能把伺服电机选型讲清楚的,最好通俗一点。

网友A:
伺服选型的话,一般分为电机选型和伺服驱动器选型

伺服驱动器的话比较简单,主要是看你需要什么控制来选,例如用脉冲走位置模式啊,还是走总线啊,还是用通讯啊这种

电机的话,先确定功率,然后,看多大扭力的,转速多少的,然后带不带抱闸的(要求速度高的就选择低惯量的,扭力要求高的,可以搭配减速机)

网友B:
你不用亲自选,你把需求告诉厂家或者供应商,别人帮你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