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AD测量4-16MA电流问题

楼主(2022-07-18):
如题,接入单个通道没有问题,测量很精确,测量多个通道的电流就会偏。不知道问题出哪里。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接入单个通道没有问题,测量很精确,测量多个通道的电流就会偏。测量多个通道时,可能是零点漂移出现问题。最好附测量多个通道接线示意图,方便分析沟通。

网友B:
不用的通道要短接,手册上都有

网友C:
  1. 可能模拟量输入模块和现场传感器分别使用了自供电或隔离的电源,而两个电源没有彼此连接,即模拟量输入模块的电源和现场传感器的信号地没有连接;这将会产生一个很高的上下振动的共模电压,影响模拟量输入值。

  2.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模拟量输入模块接线太长或绝缘不好受到电磁干扰.

网友D:
信号干扰的问题,模拟量输入模块单独接个开关电源试一试

网友E:
通道是有源还是无源,

一、无源的话外接24V电源是否共零点,按照正常仪表看的话电压值不相同正常运行后电流应该无影响;

二、更换一个控制卡进行测试,是否是卡件的电路板内部问题;

三、是否有安全栅类的设备有问题;

网友B(2022-09-11):
引用 网友E:
通道是有源还是无源,一、无源的话外接24V电源是否共零点,按照正常仪表看的话电压值不相同正常运行后电流应该无影响;二、更换一个控制卡进行测试,是否是卡件的电路板内部问题;三、是否有安全栅类的设备有问题...



人家单通道收能读取数据,你还问接线有没问题,认真想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