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求助啊!

楼主(2022-07-18):
欧姆龙E3Z的光电开关在cx program程序中不能正常触发,光电开关硬件没有问题。求指导!急急急!

网友A:
欧姆龙的程序有时候就是这样,等一个晚上也许就好了。要不然就是你光电输出选择错了,PNP和NPN要搞清楚

网友B:
先看你光电开关能不能正常输出信号,还有看看你光电开关类型是漫反射还是对射型,不要对射型的光电被你当漫反射使用

网友C:
E3Z有很多型号,你应用的是什么型号?NPN和PNP应用不同,NPN型要接上拉电阻;有光照ON还是没光照ON......。请详细说明。

网友D:
先看是不是NPN或PNP型号问题。他家光电太差,一般用,推荐德国西科

网友E:
赞同4楼的说法,欧姆龙的光电质量差

网友F:
很简单啊,你把光电开关电源接好,然后看一下输出是正还是负,用万用表量一下有没有输出嘛,有输出了肯定就是PLC坏了咯。。。

网友G(2022-08-23):
先确认是NPN还是PNP的,不然后面做功夫的都白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