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的新屏幕把串口自由操作函数去掉了各位怎么开发的。

楼主(2022-07-18):
如题

新屏居然没有readserialstr 这类函数了。

致电官方也确认不提供了,让LianXi区域经理DingZhi开发

这是什么思路……

这么多WeiJin词我也是醉了

帖子没发出就先扣了6分……

网友A:
如果是dingzhi估计就是jige问题了,如果实在没有这个函数,要么找替换函数(改变思路),要么换HMI触摸屏

网友B:
不行就换屏呗,找他们开发功能块那可是死贵了。

网友C:
用脚本开发驱动自己写一个就行,很简单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脚本开发驱动自己写一个就行,很简单的



请问具体怎么操作法? 不知道怎么去做驱动。

网友D: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也是让联系区域代理定制,真无语。

网友E:
换我显控的屏 我帮您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