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MODBUS转PROFINET网关与三菱FR-A700系列变频器配置方法

楼主(2022-07-19):
今天分享的是用微硬创新modbusProfinet网关,把三菱FR-A700变频器接入到西门子1200PLC,实现Profinetmodbus的通讯协议的互转

网络拓扑图

一、用到产品清单:

1modbusProfinet网关:PNMD485-K20

2、三菱变频器: FR-A700系列

3PLC:西门子S7-1200

4、软件:博图(博途)

二、配置步骤:

1、硬件连接之后打开博图(博途)

2、安装GSD文件,建立S7-1200Modbus RTUProfinet网关PNMD485-K20的连接

3、给PNMD485-K20网关配置名称(网关IP地址与电脑、PLC在同一网段)

 设备和网络配置图

4、默认状态下点击更新列表-分配名称

分配profinet设备名称图

5、给modbusProfinet网关PNMD485-K20添加通讯modbus指令(填写从站站号和寄存器地址)

添加modbus指令图

6、设置 Modbus端的485参数,与从站保持一致

设置 Modbus端的485参数图

7、下载组态到S7-1200PLC,将控制字地址Q1.01即可启动ModbusProfinet网关

8、打开三菱FR-A700变频器使用手册,使用ModbusProfinet网关通信参数,通过手册对变频器通讯参数进行设置

1 Pr332为通讯波特率,默认为19200

波特率越大数据传输速度越快,上位机与变频器波特率必须一致,否则无法通讯

  (2 Pr333 Modbus数据格式中的停止位长默认为1 Modbus-RTU协议的数据长度固定位8

(3)  Pr334 Modbus数据格式中的奇偶校验位,默认为2偶校验,系统中PLCModbusProfinet网关及各变频器通讯格式必须保持一致,才能正常通讯

(4)    Pr 331本机地址的设定范围0-310为广播地址,实现上位机广播功能,本地地址设置为1-31时,地址具有唯一性,这是实现PLC与变频器点对点通讯的基础,需要注意其他参数例如通讯应答延时、通讯超时时间等参数可以使用变频器默认参数,一般情况下不需要更改

三、三菱FR-A700系列变频器ModbusRTU通讯规格如下

变频器Modbus地址表

1、数据帧字段说明

2、功能码说明

(1)命令码03H:寄存器数据读取

举例:通过读取十进制40009地址的数值来确认当前变频器的状态,变频器40009地址中数据与PLC内部IW2形成映射,通过判断IW2bit0的值来判断变频器的状态,若I2.01即表示运行中,若I2.00表示停机中

2)命令码06H:写入一个字(Word

举例:modbusProfinet网关通过给Modbus地址40009赋值来控制变频器运行和停止

根据变频器Modbus地址说明进行赋值,变频器地址2000H对应PLC内部寄存器为QW20,当给QW20赋值2时变频器会正转运行,若要想变频器停止运行,需要给QW20赋值1

需要注意此处相比其他品牌变频器,变频器状态与输入指令均使用的一个寄存器地址,对其进行数据分析时需要注意,写入是发送数据为控制输入命令,读取时读取数据为变频器运行状态

当在项目调试过程中,若项目对启动响应要求较高时,需要将波特率改大,且将加速时间减小,启动频率参数增大且不能大于运行频率

总结:以上就是对三菱变频器增加外部ModbusProfinet网关设备的配置过程,无需手动编程,只需要ModbusProfinet网关组态及通讯参数配置下载到西门子PLC即可对ProfinetModbus协议进行转换实现协议转换网关桥接的作用。

网友A:
请问有附件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有附件程序吗?



您好呀,欢迎咨询,这里没有附件程序哦,如果有相关的需要,请留下邮箱,我给您发邮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