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DP地址】1214系列

楼主(2022-07-20):
我们公司一般主控是用西门子313或者317 和分控走DP通讯,分控有200系列(Dp地址可以通过直接拨码解决),另外还有300-400台1214的分控plc(但是每次改dp地址需要用电脑下载硬件组态才能更改dp地址),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 分控设备是随机从各个项目调转的 可能会有重复的dp地址

网友A:
300 PLC淘汰的产品,还用???

网友B:
没有更好的办法,更改DP地址肯定要下载的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300差不多都淘汰了,功能太陈旧了



现在工业上还有很多正在使用的300,估计一时难以被取代,需要时间

楼主:
有大佬有好的意见  欢迎指导

网友E:
没有别的好办法,受限于版本功能只能下载。

网友F:
设备受限制,肯定要改DIP拨码

楼主:
能用触摸屏 改写DP地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设备受限制,肯定要改DIP拨码

网友G:
好像不能,只能用电脑更新下载

网友H:
引用 楼主:
能用触摸屏 改写DP地址吗?

能用触摸屏改的前提就是已经建立通讯,所以这是相互制约的,当然这是硬件设计局限,没有办法

网友I(2022-09-02):
引用 楼主:
能用触摸屏 改写DP地址吗?



可以,一般选择硬件设置或者软件设置

网友I:
可以使用wrrec指令重写CPU1214的DP模块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