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 SMART SR30 CPU的接线问题

楼主(2022-07-20):
这个CPU模块的右下角有一个L和M 这个是输出么,可以直接输出给后面带的AE04模块么,AE04模块的左上角刚好是L M 和PE,AE04是接开关电源的24V还是接CPU上面的L,知道的麻烦说一下

网友A:
CPU模块的右下角有一个L和M 这个是输出是提供24V电源的,如果负载不大,可以用此24V输出。AE04模块的左上角可以用开关电源,也可以用PLC输出口提供的24V,但是最好不要混合使用,一般都是用开关电源24V

网友B:
我一般使用外部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