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C500 PLC CPU故障

楼主(2022-07-21):
A-B的小型SLC500 5/04最近频繁报故障,CPU的FLT红色指示灯闪烁,故障代码0022,说明是用户看门狗扫描时间超时,复位后能正常一段时间,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你可以把看门狗时间稍微设置长一点看看报警与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看门狗时间稍微设置长一点看看报警与否



嗯,我们这个用好几年都没事,程序都没动过。

网友B:
解决了吗

楼主(2023-01-09):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吗

没有,直接买新的了,有密码进不去。

网友C(2023-03-07):
请问:AB PLC CPU 1747-L531E故障代码2392是什么故障

网友D:
如果是看门狗的问题。看看程序里是不是有循环程序存在。或看门狗监视时间太短

网友D:
SLC500 有密码也能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