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V90转速不稳

楼主(2022-07-21):
西门子V90伺服转速不稳  有7-8转的波动

调惯量比  和刚性都没效果。

网友A:
你结构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电机选小了?图片发出来看看

网友B:
你这是脉冲还是PN总线的,如果总线的又可以运转没报警 那估计查硬件,如果脉冲的就还要查下是否有干扰。你这个是皮带传动还是齿轮传动,另外看看是不是有卡顿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脉冲还是PN总线的,如果总线的又可以运转没报警 那估计查硬件,如果脉冲的就还要查下是否有干扰。你这个是皮带传动还是齿轮传动,另外看看是不是有卡顿现象。

在客户那边用的PLC1200  485通讯  偏差在12转左右

我拉到自己工厂一套 用的0-10V模拟量控制

偏差在7-8转

电机直接连接一台减速机(3/1)带动牵引皮带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结构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电机选小了?图片发出来看看

电机直连减速机 带动牵引皮带  电机不小 见过其它厂家用过同样的  2KW的      实际转矩在1.8-2.5左右

网友C(2022-10-01):
不懂,但是感觉问题还得请教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