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沥青高位槽液位变送器信号的无线远距离传输?

楼主(2022-07-21):
由于车间沥青库及载热体的生产操作人员配置较少,遇到生产任务繁重或紧急突发情况不能及时监测到沥青库的高位槽液位,导致操作工在老载热体和沥青库之间频繁操作,生产效率大大降低。所以就需要在载热体实时监控沥青库的液位数据,并能够进行历史数据的存储查阅等功能。

 目前沥青库与老载热体之间已经铺设了一条100多米的通信电缆,将16个沥青储槽的温度测量数据实时传输到老载热体的记录仪上,操作工在老载热体就能实时监测到沥青温度并能够记录保存。

 由于沥青高位槽的数显表没有485通信功能,所以不能利用这条线路了。因此,需要采用无线通信技术实现模拟量的远距离无线传输替代了传统连接电缆,既降低的施工维护难度和材料成本,又保证了测量的精度和稳定性。

 一般可以采用模拟量无线终端DTD110FC,将沥青库的高位槽液位变送器的模拟量信号点对点传输到100多米外的老载热体内的记录仪上。经过现场设备简单的安装及调试,就可以让载热体的记录仪实时显示记录沥青高位槽的液位数值。

网友A:
不是问问题, 而是教人如何来实现了, 很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