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工流程行业的物料配比问题

楼主(2022-07-21):
使用西门子S7-1500 CPU1515-2PN,搭配ET200SP 远程IO模块,用于数据采集和逻辑控制,具体描述见附件,希望论坛的大神们指点迷津,感谢了!

网友A:
配比 配方吗?

网友B:
我的想法是:物料不同要求同时结束,阀门动作也不能完全同步,这样只能根据瞬时流量和流量累积与目标量的差值去修正调节阀开度。时间T相同,流量要比120和80(A和B的流速比控制好,别让A超量程),初步给一个阀门开度比值。有流量通过后做一个加入累积值,目标值和累积值得差值就是后面时间得目标加入量,按照以后要加入量的比例去控制调节阀开度最终达到控制流量比,一直到添加结束。最好开始得时候调阀都开小一点,多试几次就能得到一个合适得初始开度了,在运行中慢慢修正流量比,应该可以控制。想精确必须要慢

网友C:
楼上大才。投入量这么少相比是滴加。如果只是单纯做配料的话感觉不用那么麻烦,直接用A流量加个系数成为B流量调节阀的给定就完事了,设置个超累积流量自动切断阀门。复杂是,他把反应过程中可能造成的温度、压力变化条件干涉都给楼主预留好了。

网友D:
按照正常流速设置一个比例,按照现在你的比例来3:2,直接在A的流速设置为3F,B的流速设置为2F,具体多少也需要符合你物料反应时间、管道支持的最高流速和流量计最大限值。

网友E:
混点积分

楼主(2022-09-12):
引用 网友C:
楼上大才。投入量这么少相比是滴加。如果只是单纯做配料的话感觉不用那么麻烦,直接用A流量加个系数成为B流量调节阀的给定就完事了,设置个超累积流量自动切断阀门。复杂是,他把反应过程中可能造成的温度、压力变...



反应过程中的温度已经由另一个系统控制,达到了工艺要求,管道中压力也几乎恒定。我跟你的想法差不多,但是实际的控制效果不是很理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校"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楼上大才。投入量这么少相比是滴加。如果只是单纯做配料的话感觉不用那么麻烦,直接用A流量加个系数成为B流量调节阀的给定就完事了,设置个超累积流量自...

        -----------------------------------------------------------------阀门开关快慢,溶液的粘度,出口的压力都会影响流速,你这中要求两种物料同时结束的,设置固定比例肯定不行。不可能有理想状态出现

网友F:
引用 网友B:
"e162雪☆筱ラ"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对内容: 【"小校"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楼上大才。投入量这么少相比是滴加。如果只是单纯做配料的话感觉不用那么麻烦,直...



如下是某技术群的大佬的方法

1、通过配比及目标产量kg/s来计算出2种物料的理想实时流量

2、每种物料的按照对应的理想实时流量先做PID整定

3、由于过程控制是动态的,所以,你得确定2种物料中的一种作为主参考,其他两种物料跟随着主参考物料的流量的变化而变化,以达到实时配比

4、做好配比的偏差超限的停机,避免超限后达不到目标配比导致的物料作废

他的意思是通过PID来整定,以我目前的水平,这个算法实现起来我就有点犯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