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怎么做 文本文字变化

楼主(2022-07-22):
功能简单第一次使用力控软件

当一个变量数据类型 int 型

为1时  文本显示   “手动”

为2时  文本显示   “自动”

为3时  文本显示   “手动运行中”

为4时  文本显示   “自动运行中”

这样一个简单的功能怎么实现呢,常规触摸屏 直接可以选择当前变量为 0 1 23 4 值时文本对应显示。

网友A:
双击文本,出现动画连接,选择数值输出中的开关,选择枚举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