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工具Robot tool

楼主(2022-07-23):
求一下图例的三菱机器人工具

网友A:
这个界面康耐视视觉软件吧,这个是康耐视视觉调试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界面康耐视视觉软件吧,这个是康耐视视觉调试软件



左下角画红色线的哪个软件,需要自己安装的

网友A:
应该只是一个插件,用于视觉与机器人做视觉定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只是一个插件,用于视觉与机器人做视觉定位的



对的,,,哪里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