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仪表与200SMART本体串口连接

楼主(2022-07-24):
各位大佬好:

      请教一下,485仪表与200SMART本体串口连接,进行MODBUS RTU 通讯。

   是不是:

   仪表的A+/RXD与本体DB9口的第三针连

   仪表的B-TXD与本体DB9口的第八针连

   仪表单独供24V电源

   这样MODBUS RTU通讯的物理连接就准备好了。

                                                                      谢谢。

网友A:
你说反了吧 A-A B-B,不过没事实际通讯的时候试一下 不行就对掉一下

网友B:
 应该是:

   仪表的A+/RXD与本体DB9口的第8针连

   仪表的B-/TXD与本体DB9口的第3针连

网友C:
西门子的modbus和国内的定义不同,

西门子的3#B是国内设备的A+,

西门子的8#A是国内设备的B-

西门子就是这么霸气。。。

网友D:
西门子与仪表进行通信之前,除了接线正确以外,参数设置也是很重要的,最好用MODBUS调试助手先试一下,通信成功了再与PLC进行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西门子与仪表进行通信之前,除了接线正确以外,参数设置也是很重要的,最好用MODBUS调试助手先试一下,通信成功了再与PLC进行通信...



版主:

         能提供一个适合西门子的MODBUS通讯调试助手软件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西门子的modbus和国内的定义不同,西门子的3#B是国内设备的A+,西门子的8#A是国内设备的B-西门子就是这么霸气。。。...



大佬您好:

         能提供一个适合西门子的MODBUS通讯调试助手软件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反了吧 A-A B-B,不过没事实际通讯的时候试一下 不行就对掉一下...



大佬您好:

         能提供一个适合西门子的MODBUS通讯调试助手软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   仪表的A+/RXD与本体DB9口的第8针连   仪表的B-/TXD与本体DB9口的第3针连...



大佬您好:

         能提供一个适合西门子的MODBUS通讯调试助手软件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xxkj"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应该是:   仪表的A+/RXD与本体DB9口的第8针连   仪表的B-/TXD与本体DB9口的第3针连...】进行回复:        -...

是不是:

   仪表的A+/RXD与本体DB9口的第三针连

   仪表的B-TXD与本体DB9口的第八针连

   仪表单独供24V电源

   这样MODBUS RTU通讯的物理连接就准备好了。

                                                                      谢谢。
======================================

西门子端口是3脚是485+、8脚是485-

485接线原则就是+接+、-接-

调试助手,我以前发的帖子有,我发给你:
http://bbs.gongkong.com/d/202001/818520/818520_1.shtml

另外我可以发你一些我自己录制的200 Smart实现Modbus通信视频教程,很有价值:

1、西门子S7-200 Smart实现Modbus TCP通信协议客户端视频教程:

西门子S7-200 Smart做Modbus TCP以太网客户端、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TCP以太网服务器,视频详细讲解了西门子S7-200 Smart系列PLC之Modbus TCP指令库安装、调用,详细讲解了MBC_Connect指令和MBC_MSG指令各个参数。程序使用Modbus之02、0F、03、10功能码对Modbus TCP服务器的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保持寄存器实现了读写操作。

https://www.ixigua.com/6906352683557323278?utm_source=xiguastudio

2、西门子S7-200 Smart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服务器视频教程:

西门子S7-200 Smart做Modbus TCP以太网服务器、Modbus Poll调试助手做Modbus TCP以太网客户端,视频详细讲解了西门子S7-200 Smart系列PLC之Modbus TCP指令库安装、调用,详细讲解了MBS_Connect指令和MBS_Slave指令各个参数。

https://www.ixigua.com/6906710384267395592?utm_source=xiguastudio

3、西门子S7-200 Smart实现Modbus RTU串口通信主站视频教程:

西门子S7-200 Smart系列PLC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主站、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从站,视频较为详细的讲解了MBUS_CTRL和MBUS_MSG指令。

https://www.ixigua.com/6907072105372713486?utm_source=xiguastudio

4、西门子S7-200 Smart实现Modbus RTU串口通信从站视频教程:

西门子S7-200 Smart系列PLC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从站、Modbus Poll调试助手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主站,视频详细讲解了MBUS_INIT和MBUS_Slave指令。

https://www.ixigua.com/6907427029155578375?utm_source=xiguastudio

5、西门子S7-200 Smart使用Socket编程实现以太网开放式通信客户端:

西门子S7-200 Smart做以太网开放式通信客户端、以太网调试助手做以太网通信服务器,视频较为详细讲解了TCP_CONNECT、DISCONNECT、TCP_SEND、TCP_RECV等指令。

https://www.ixigua.com/6907793972018709006?utm_source=xiguastudio

6、西门子S7-200 Smart使用Socket编程实现以太网开放式通信服务器:

西门子S7-200 Smart做以太网开放式通信服务器、以太网调试助手做以太网通信客户端,视频较为详细讲解了TCP_CONNECT、DISCONNECT、TCP_SEND、TCP_RECV等指令。

https://www.ixigua.com/6908188195100459533?utm_source=xiguastudio

7、西门子S7-200 Smart实现自由口通信主站视频教程:

西门子S7-200 Smart系列PLC做自由口通信主站、串口调试助手做从站,视频详细讲解了ATCH、DTCH、XMT、RCV等指令。通信实现PLC先发送串口调试助手8个字节数据,而后串口调试助手返回PLC8个字节数据,程序如此循环。

https://www.ixigua.com/6908533867859477006?utm_source=xiguastudio

8、西门子S7-200 Smart自由口串口通信从站视频教程:

西门子S7-200 Smart系列PLC做自由口通信从站、串口调试助手做主站,视频详细讲解了ATCH、DTCH、XMT、RCV等指令。通信实现串口调试助手先发送PLC共计8个字节数据,而后PLC返回串口调试助手8个字节数据,程序如此循环。

https://www.ixigua.com/6909009776743547406?utm_source=xiguastudio

望采纳,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西门子的modbus和国内的定义不同,西门子的3#B是国内设备的A+,西门子的8#A是国内设备的B-西门子就是这么霸气。。。...

真是学无止境!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李是"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西门子的modbus和国内的定义不同,西门子的3#B是国内设备的A+,西门子的8#A是国内设备的B-西门子就是这么霸气。。。...】进行回复:...



MODBUS调试助手网上随便找一下一大把,我一般都用友善调试助手,根据通信定义发送数据,观察返回数据,解析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引用 "老李是"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内容: 西门子的modbus和国内的定义不同,西门子的3#B是国内设备的A+,西门子的8#A是国内设备的B-西门子就是这么霸气。。。...真是学无止...



前一阵做的项目,使用1214C+CB1241.接线的时候,就是A接负,B接正。

网友G:
modscan32下载一个用就行了

网友H:
西门子的485口一般与正常仪表485+ -反着来,你需要仪表A+与DB9的第三针B连,B-与DB9的第八针A相连,另外单独供电,一般的不需要单端接地,如果你的485线路很长(大于50米)最好单端接地或者串个电阻。

谢谢打个字也不容易!

网友I:
西门子的板块通讯485是与洗标相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