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曝气生物滤池BAF博图1200、1500控制程序

楼主(2022-07-24):
最好有逻辑说明和点表

网友A:
这个根据你具体工艺流程编写即可,别人家的程序一般不会分享给你,只是有些简单的问题你可以问问别人,凡事还得靠自己

网友B:
需要的程序一般需要有一些测量点:温度、压力、流量、氧含量、液位等等,把你需要的传感器进行分配就可以,逻辑一般都很简单,你需要的是半自动的还是全自动逻辑有一定的区分。

网友C(2022-08-25):
感谢楼主的热心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