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SMART的数据日志

楼主(2022-07-25):
S7200SMART的数据日志功能,看了几个视频,都是需要用编程软件将数据日志上传到PC机,有没有办法通过通讯方式传给上位机?

网友A:
数据日志功能自己好像不能上传给PC机,一般是上传程序里面(选择包含上传日志),如果有PC机,可以通过上位机做日志(比plc更方便),一般用PLC做日志记录是对应没有上位机或者HMI触摸屏的情况下,操作不是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日志功能自己好像不能上传给PC机,一般是上传程序里面(选择包含上传日志),如果有PC机,可以通过上位机做日志(比plc更方便),一般用PLC做日志记录是对应没有上位机或者HMI触摸屏的情况下,操作...

怎么上传程序里面?

网友B:
上传程序时候,会弹出是否需要日志信息一起上传(程序上载),上载上来以后保存在自己电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