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决ABB ACS510雷击后频报F0016方法

楼主(2022-07-25):
我厂山区多座供水泵房ABBACS510系列变频器雷击 后频频报F0016.山区接地电阻较大,控制柜有浪涌保护器,求大家多多指教。

楼主:
希望得到大神的帮助。

网友A:
1、首先检查加速时间参数是否过短,扭矩提升参数是否过大,然后检查负载是否过大。如果没有这种现象,则可以断开输出侧的电流互感器和直流侧的霍尔电流检测点,进行复位操作,看是否有过电流。

2、然后,当电机以大惯性驱动负载时,当变频器频率下降时,电机的实际转速可能大于同步转速。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电机处于发电状态,然后这部分能量将通过变频器的逆变电路返回到直流电路,从而使变频器具有过电压或过电流保护。

3、最后,当负载惯性较大,需要在一定时间内停机时,应增加外制动电阻和制动单元。ACS510系列22kw以下变频机型内置制动单元。需要注意的是,应增加外部制动电阻,然后根据产品说明书中的标准选择电阻,从而解决故障。

网友B:
第一步:常规检查

首先需检查电机电缆,变频器电缆,电机绝缘良好,电机三相平衡。变频器出线端是否有接地现象。

第二步:拆除EM1及 EM3 螺栓

给变频器断电5分钟后,验电,无电后,将EM1及EM3螺栓拆除。EM1及EM3螺栓下面有白色EM1及EM3标记。

第三步:修改参数

变频器内EM1和EM3螺栓拆除后重新安装好变频器,并对变频器进行上电操作,进入变频器LOC模式(本地控制模式),在1602=1的状态下修改如下参数:参数1:2101=3(修改后,首次启动,会报A2025报警,持续5-105后报警消除,后面的启动不会再报出此故障)

参数2:2202=30S(延长变频器启动加速时间,使变频器启动更稳定)

参数3:2203=30S(延长变频器停车减速时间,使变频器停车更稳定)

参数4:2204=6S(该参数设定值为加速时间2202设定值得1/5)

参数5:3017=0(传动不检测接地故障)

参数5:3023=0(传动不对所检测的接地故障做出响应)

第四步:本地启动风扇

以上参数修改完成后,需要对变频器进行断电重启操作,使所修改的参数生效变频器重启之后在LOC模式下,通过变频器上的控制盘手动启动风扇运行数秒。首次启动后,变频器会报出A2025报警,持续5-10S后报警自动消除,待A2025

报警消除后,通过控制盘停止风扇运行,将启动频率修改为0.0HZ,将变频器重新打回REM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首先检查加速时间参数是否过短,扭矩提升参数是否过大,然后检查负载是否过大。如果没有这种现象,则可以断开输出侧的电流互感器和直流侧的霍尔电流检测点,进行复位操作,看是否有过电流。2、然后,当电机以大...】进行回复:谢谢您的指教!

        ----------------------------------我会尝试按您说的方式试试。每次雷雨过后,总有多台变频器报F0016.山区泵房分散,复位十分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首先检查加速时间参数是否过短,扭矩提升参数是否过大,然后检查负载是否过大。如果没有这种现象,则可以断开输出侧的电流互感器和直流侧的霍尔电流检测点,进行复位操作,看是否有过电流。2、然后,当电机以大...】进行回复:谢谢您的指教!山区泵房都是4KW以下电机。都是ABB变频器一拖三和一拖二的控制柜。供电是单铝芯三相四线,沿山脊架杆敷设。电缆和电机经摇表测试都没有问题。平时运行没问题,只在雷雨之后才报F0016、复位之后,可以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步:常规检查首先需检查电机电缆,变频器电缆,电机绝缘良好,电机三相平衡。变频器出线端是否有接地现象。第二步:拆除EM1及 EM3 螺栓给变频器断电5分钟后,验电,无电后,将EM1及EM3螺栓拆除。...

我会尝试按您说的方式试试。每次雷雨过后,总有多台变频器报F0016.山区泵房分散,复位十分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步:常规检查首先需检查电机电缆,变频器电缆,电机绝缘良好,电机三相平衡。变频器出线端是否有接地现象。第二步:拆除EM1及 EM3 螺栓给变频器断电5分钟后,验电,无电后,将EM1及EM3螺栓拆除。...】进行回复:谢谢您的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步:常规检查首先需检查电机电缆,变频器电缆,电机绝缘良好,电机三相平衡。变频器出线端是否有接地现象。第二步:拆除EM1及 EM3 螺栓给变频器断电5分钟后,验电,无电后,将EM1及EM3螺栓拆除。...】进行回复:山区泵房都是4KW以下电机。都是ABB变频器一拖三和一拖二的控制柜。供电是单铝芯三相四线,沿山脊架杆敷设。电缆和电机经摇表测试都没有问题。平时运行没问题,只在雷雨之后才报F0016、复位之后,可以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步:常规检查首先需检查电机电缆,变频器电缆,电机绝缘良好,电机三相平衡。变频器出线端是否有接地现象。第二步:拆除EM1及 EM3 螺栓给变频器断电5分钟后,验电,无电后,将EM1及EM3螺栓拆除。...

       昨晚又雷击报F0016停机.今天我按你说的拆除EM1及 EM3设置了两台经常雷击停机的变频器。观察使用效果如何。再来更改其他变频器。请问这样打雷会不会把变频器打坏?谢谢!

网友B:
屏蔽后确实存在安全风险。

网友B:
首先排除常规检查项没有问题,检查电机电缆,变频器电缆,电机绝缘良好,电机三相平衡。变频器出线端是否有接地现象。也有可能是干扰造成的,增加输出电抗器试试。另外只是在雷击后出现问题,可以检查下防雷措施和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排除常规检查项没有问题,检查电机电缆,变频器电缆,电机绝缘良好,电机三相平衡。变频器出线端是否有接地现象。也有可能是干扰造成的,增加输出电抗器试试。另外只是在雷击后出现问题,可以检查下防雷措施和装...】进行回复:山区都是花岗岩,没有什么土壤。防雷接地电阻都10~~100Ω之间,有的达到200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蔽后确实存在安全风险。

        谢谢,我厂有40多个增压站,去年因雷雨天气更换了3台变频器。今年击坏了一个PLC.暂时没有变频器击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步:常规检查首先需检查电机电缆,变频器电缆,电机绝缘良好,电机三相平衡。变频器出线端是否有接地现象。第二步:拆除EM1及 EM3 螺栓给变频器断电5分钟后,验电,无电后,将EM1及EM3螺栓拆除。...



今年干旱,没有下什么雨,测试的两个变频器,有一个在雷区。前天刚刚经受住了第一波考验。2#,5#泵房变频器雷击报F0016,测试的3#泵房在中间运行正常。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