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 PID 程序PIDAT没输出求助

楼主(2022-07-25):
3bc907910b64c6298a6313b7fa61ccb.jpg.jpg求助大佬这个程序以前在用,这次用PID没输出,采集量和被控变量都正确,请问为什么D200没输出?我是新号,解决了另有报酬。

网友A:
你是以前的PLC?还是换了一个新PLC(用了之前的程序)?看看你模拟量设置参数对不对,还有就是寄存器有没有用到别的地方

网友B:
欧姆龙具体型号呢???

网友B:
可以使用PID功能块啊:

网友C:
PID控制是需要设置相应参数才能使用的,不是写个指令就能用,比如设置P/I/D参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