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使用脉宽调整控制SG90舵机

楼主(2022-07-25):
利用三菱脉宽调制PWM控制SG90舵机

  1. 舵机使用电压5V信号,只接受集电极脉宽调制电压5V

  2. 舵机端接线红色供电5V、褐色0V、黄色信号线

  3. 两种控制方式:使用指令PWM、定时器自定义

按舵机说明书上描述,只需要提供20MS的周期,通过改变脉宽0.5MS-2.5MS,即可改变舵机角度。

PWM指令中,只有设置K80-K99的脉宽参数才可控制动作

定时器自定义时,由于定时器的最小单位现在,只能设置1ms、2ms的脉宽,并不能达到很好效果,单纯做测试

使用定时器测试脉宽的时候发现,1、2MS的脉宽情况下,输出的电压大概在0.5-1.2V。而且PWM指令如果设置10、50的脉宽时,输出电压在2.5V以上,就导致就算怎么修改脉宽,都无法控制舵机动作,后面突发奇想,设置80-90的脉宽参数,舵机就可以动作了。

以上内容均是实践测试出来的效果,可能缺少理论知识或者存在不少错误的地方。只是之前网上找了很多资料,都没办法解决PLC控制舵机的问题。机缘巧合下,找到了勉强使用的方法,发出来让大家看看。不足之处,往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