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6位组

楼主(2022-07-25):
IF( IN#(1)=ON AND IG#(1)=1 ) THEN

CALL JOB:JOB1_PICK

机器人程序用到IN#(1)和IG#(1

在我的理解中IN#(1)-IN#(8) =IG#(1)

请问IN#(4)-IN#(8) 怎么弄成IG#(1)???

网友A:
只有8位一组或4位一组

网友B:
不满8位,但你却想为一组,那就用连着(挨着)的几位即可,但是没用到的那几位禁止挪到别的地方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只有8位一组或4位一组



如果IN#1+IN#4启动"程序1"的话,可以写IF(IG#(1)=9 ) THEN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枫画"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只有8位一组或4位一组】进行回复:        -----------------------------------------------...



怎么是9呢?它不是16进制吗?

网友D:
哈哈,PLC学习中看这个犹如天书

网友E(2022-11-18):
引用 网友C:
"枫画"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枫画"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只有8位一组或4位一组】进行回复:        -------------------...



因为in1 在组里面代表的是1 。in4 代表的是8 ,加起来不就是9嘛。就把这两个条件用一个组(IG)来判断就方便一点。

网友F(2023-01-18):
假装自己看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