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问题!

楼主(2022-07-26):
各位前辈 问一下 信捷的deco的译码指令可以反着来吗

比如y0到y11接通 怎么做到从y11到y0 接通

网友A:
你自己用辅助寄存器取反一下再输出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用辅助寄存器取反一下再输出不就可以了吗?



怎么取反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A:
比如你以此M0-M11接通,你可以M11驱动Y0,,,,M0驱动Y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你以此M0-M11接通,你可以M11驱动Y0,,,,M0驱动Y11...



前辈的思路是我没有想到的,但是这样是不是有点昂长了  我有十五个灯,指令可以逆转一下吗  比如说传送指令或者译码,位移指令我用过了

网友B(2022-09-23):
楼主想问的是什么,回复一下回点分

网友B:
你把程序发上来我帮你解决,

这几天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