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系有组合位元件

楼主(2022-07-26):
大家好,请问下台达AS系列PLC有组合位元件吗?如三菱的K2M0

网友A:
组合位元件是不支持的 如果你想实现mov k1m0 m10这样的效果 你可以用movb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合位元件是不支持的 如果你想实现mov k1m0 m10这样的效果 你可以用movb指令 效果是一样的...



谢谢您的帮忙!我想要实现一个比较,即k2m0不等于0。该如何实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过去式拜拜"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组合位元件是不支持的 如果你想实现mov k1m0 m10这样的效果 你可以用movb指令 效果是一样的...】进行回复:        ...



先用MOVB 将M0到M7的状态传送到D10.0到D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