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耐视VisionPro字符串识别

楼主(2022-07-26):
请问大神,图中的字符有办法进行分割并识别吗?

网友A:
这个挨一起太近了,定长度分割即使勉强能分割,但是换别的字符会出问题,识别也会失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挨一起太近了,定长度分割即使勉强能分割,但是换别的字符会出问题,识别也会失误...



您说明太对了,固定字符宽度勉强能分割,但别的字符还是不能识别,不知您知道啥处理方法吗?

网友B:
视觉工程师的活,电气太业余了

网友C:
这个传统OCR工具做不了吧..读这种黏连字符的 上个VIDI OCR不过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视觉工程师的活,电气太业余了



还真是的,之前没有搞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传统OCR工具做不了吧..读这种黏连字符的 上个VIDI OCR不过分.......



有朋友也说过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深度学习方面的技术,不过现在应用的这个OCR也无法更换了

网友D:
如果字符都是这种固定的,按照字符宽度切割也可以试试

网友E:
""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对内容: 【目前VPRO 10里面有深度学习字符工具了】进行回复:

        -----------------------------------------------------------------

谢谢您的指导,目前视觉检测工具无法更换到其他版本

网友:
"" 的回复,发表在8楼
        对内容: 【如果字符都是这种固定的,按照字符宽度切割也可以试试】进行回复:

        -----------------------------------------------------------------

这里出现的字符不是固定的,全数字加部分字母都有可能组合出现,所以使用宽度切割行不通

网友F(2022-08-30):
纵向投影分割,可以解决大部分字符粘连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纵向投影分割,可以解决大部分字符粘连问题



一脸懵....不是专业做视觉的,太高深的内容暂时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