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OME点问题

楼主(2022-07-26):
请教一下,怎么修改程序的第一条运动指令PTP HOME中HMOE点的坐标值或者是位置点,示教器中的具体步骤。谢谢。通过workvisual是不是也可以直接修改点的坐标值,让这个BCO不在初始位置。

网友A:
示教器就可以,到位后点toch up 键就可以了

网友B:
和其它点示教方式一样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

网友C(2023-04-17):
直接示教,绕机器人到你想要的位置,到位后点toch up 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