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cgs与smart200实际操作中出现的问题

楼主(2022-07-26):
麻烦各位大佬,在mcgs上设置vd0为32位浮点数后,

在触摸屏vd0地址写入0.5,但是在plc中接收到vd0地址的数值为为下图是什么问题呢?该如何解决、

网友A:
你直接用浮点数接收不信吗?VD0你触摸屏是浮点数,PLC里面又用整数转实数(输入IN整数),你直接用浮点数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用浮点数接收不信吗?VD0你触摸屏是浮点数,PLC里面又用整数转实数(输入IN整数),你直接用浮点数不行吗?...



十分感谢,已顺利解决,之前加那一步是为了低下的比较步骤,以为需要与上方数据类型一致。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