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组态王如何与KEPserverEX通讯

楼主(2022-07-27):
新手求教一个问题,用KEPserverEX读取了西门子S71200里的数据,再如何让组态王与KEPserverEX通讯 建立组态

感谢

网友A:
楼主,我有个以为:组态王本来就可以和1200通信,干嘛还要通过OPC转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有个以为:组态王本来就可以和1200通信,干嘛还要通过OPC转一次?

我开始也想直接接plc,但是提示没有驱动,不知道说的哪个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有个以为:组态王本来就可以和1200通信,干嘛还要通过OPC转一次?

图片我拍照了 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请叫我王老湿 楼主,我有个以为:组态王本来就可以和1200通信,干嘛还要通过OPC转一次?     内容的回复:图片我拍照了 感谢...



估计是你组态王版本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hxddt123"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回复内容:对:请叫我王老湿 楼主,我有个以为:组态王本来就可以和1200通信,干嘛还要通过OPC转一次?     内容的回复:图片我...



就是这个界面 缺失驱动 不知道驱动怎么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