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计数器

楼主(2022-07-27):
请问FX2N程序丢失后,加载程序出现计数器有问题,每次计数到3又回复到1,始终计数器在,1,2,3之间跳动,请教大师如何处理

网友A:
没遇到过这样情况,看看PLC电池是不是时间长了没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这样情况,看看PLC电池是不是时间长了没电了

        -----------------------------------------------------------------大师,就是因为没电池了,程序丢失,重新加载程序出现的这种状况

网友B:
有可能是电池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