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图框01在新创页无法显示

楼主(2022-07-27):
图框1显示不出来,其他格式框没有问题

网友A:
把背景换一个颜色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背景换一个颜色看看



还是不行,只有这个框有问题,是不是哪里没有设置对屏幕截图 2022-07-28

网友B:
自己DIY一个,别纠结于01那个

网友C:
这个复制一个表格F01 之后打开表格属性修改自己的LOGO就行 没有必要纠结

网友D:
建议自己画一个或者从其他电脑将这个文件拷贝出来替换

网友E:
复制01这个图框,粘贴后换个名字如01F,讲原理图图框修改为01F,试试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