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K无线4G通讯-IO控制器传输数据

楼主(2022-07-27):
组网总览

l 产品通信方式:

【RS:串口232,485,422通信】、【ETH:以太网通信】、【WIFI:无线WIFI通信】、【LORA:无线LORA通信】、【NB:无线NB-IoT通信】、【4G/5G:无线4G/5G通信】

二、 无线4G I/O控制器总体介绍

1.1 上位机通信读写模式

1.2 点对点IO互控(云端)

借助互联网云平台实现远程A、B两地间的开关量、模拟量双向互控或者数据互传。

三、 无线4G I/O控制器各型号介绍(通用型)

1. 开关量ZKD-(8I8SO/8I8RO/12I12SO/12I12RO/24I)-4G

1.1 产品外观

1.2 规格参数

4G通讯参数

通讯方式:

移动、联通、电信4G/CAT-1

天线接口:

吸盘天线、SMA接头(外螺纹内孔)

(天线针30cm、延长线3米)

无线功率:

TD-LTE Band 38/39/40/41 +23dBm(Power class 3)

FDD-LTE Band 1/3/5/8 +23dBm(Power class 3)

GSM Band 8 +33dBm(Power class 4)

GSM Band 3 +30dBm(Power class 4

SIM/USIM 卡:

标准6 针SIM卡接口,3V/1.8V SIM 卡

通信协议:

TCP/IP、Modbus-TCP 、MQTT、JSON 、固定格式指令串

通信指示灯:

RX接收指示灯、TX发送指示灯、SIG联网指示灯

DI输入点参数

输入点类型:

光耦隔离输入,隔离电压3000V, NPN/PNP兼容极性

输入信号范围:

电压0~28VDC , 电流>1mA

输入点数:

8点/12点/24点可选

输入指示灯:

滤波防抖:

支持,滤波级别可设置

DO输出点参数

输出点类型:

SO晶体管输出型:隔离晶体管输出,隔离电压1500V

RO继电器输出型:继电器常开触点输出

输出点负载能力:

SO晶体管输出型: 0~30VDC / 0~500mA

RO继电器输出型: 0~250VAC / 0~30VDC / 5A

输出点数:

8点/12点/24点可选

输出指示灯:

供电规格

供电要求:

9~28VDC@1A 纹波≤100mV

本模块自带浪涌保护、过流保护、过压保护、反接保护能力

功耗:

≤500mW

外观尺寸

材质:

ABS工业外壳

尺寸:

155mm(L) * 110mm(W) * 59mm(H)

安装方式:

标准DIN导轨安装或四角定位孔安装

扩展功能

脉冲计数:

所有输入口均支持0~200HZ内低速脉冲计数

主动上报:

支持输入信号触发上报或定时自动上报

输出自动闪断:

所有输出口均支持打开后自动关断功能,延时时间可设置

通信失连保护:

可以设置当模块和外界通信失连后输入输出口的复位模式

1.3 接口示意图

1.4 外形尺寸

2. 开关量ZKA(E)-0088-4G(金属外壳)

2.1 产品外观

2.2 规格参数

4G通讯参数

通讯方式:

移动、联通、电信4G/CAT-1

天线接口:

吸盘天线、SMA接头(外螺纹内孔) (天线针30cm、延长线3米)

无线功率:

TD-LTE Band 38/39/40/41 +23dBm(Power class 3)

FDD-LTE Band 1/3/5/8 +23dBm(Power class 3)

GSM Band 8 +33dBm(Power class 4)

GSM Band 3 +30dBm(Power class 4)

SIM/USIM 卡:

标准6 针SIM卡接口,3V/1.8V SIM 卡

通信协议:

TCP/IP、Modbus-TCP 、MQTT、JSON 、固定格式指令串

通信指示灯:

RX接收指示灯、TX发送指示灯、SIG联网指示灯

DI输入点参数

输入点类型:

8路光耦隔离输入,隔离电压3000V, NPN/PNP兼容极性

输入信号范围:

电压0~28VDC , 电流>1mA

输入点数:

8点

输入指示灯:

8路输入LED指示灯

滤波防抖:

支持,滤波级别可设置

DO输出点参数

输出点类型:

(兼容NPN/PNP)

SO晶体管输出型:8路隔离晶体管输出,隔离电压1500V

RO继电器输出型:8路继电器常开触点输出

输出点负载能力:

SO晶体管输出型: 0~30VDC / 0~500mA

RO继电器输出型: 0~250VAC / 0~30VDC / 5A

输出点数:

8点

输出指示灯:

8路输出LED指示灯

供电规格

供电要求:

9~28VDC@1A 纹波≤100mV

本模块自带浪涌保护、过流保护、过压保护、反接保护能力

功耗:

≤500mW

外观尺寸

材质:

金属喷漆

尺寸:

179.5mm(L) * 87mm(W) * 28.5mm(H)

安装方式:

可调节双向挂耳安装或四角定位孔安装

扩展功能

脉冲计数:

所有输入口均支持0~200HZ内低速脉冲计数

主动上报:

支持输入信号触发上报或定时自动上报

输出自动闪断:

所有输出口均支持打开后自动关断功能,延时时间可设置

通信失连保护

可以设置当模块和外接通信失连后输入输出口的复位模式

2.3 接口示意图

2.4 外形尺寸

3. 开关量+模拟量混合ZKA-(4088/8088/4488/0488/0888)-4G

3.1 产品外观

3.2 规格参数

4G通讯参数

通讯方式:

移动、联通、电信4G/CAT-1

天线接口:

吸盘天线、SMA接头(外螺纹内孔) (天线针30cm、延长线3米)

无线功率:

TD-LTE Band 38/39/40/41 +23dBm(Power class 3)

FDD-LTE Band 1/3/5/8 +23dBm(Power class 3)

GSM Band 8 +33dBm(Power class 4)

GSM Band 3 +30dBm(Power class 4)

SIM/USIM 卡:

标准6 针SIM卡接口,3V/1.8V SIM 卡

通信协议:

TCP/IP、Modbus-TCP 、MQTT、JSON 、固定格式指令串

通信指示灯:

RX接收指示灯、TX发送指示灯、SIG联网指示灯

DI输入点参数

输入点类型:

8路光耦隔离输入,隔离电压3000V, NPN/PNP兼容极性

输入信号范围:

电压0~28VDC , 电流>1mA

输入指示灯:

8路输入LED指示灯

滤波防抖:

支持,滤波级别可设置

DO输出点参数

输出点类型:

8路隔离晶体管输出,隔离电压1500V, NPN/PNP兼容极性

输出点负载能力:

0~30VDC / 0~500mA

输出指示灯:

8路输出LED指示灯

AI输入参数

支持型号:

ZKA-4088-4G

ZKA-8088-4G

ZKA-4488-4G

AD采集精度:

24Bit(即1/16777216精度), 使用时因用户传感器品质不同而略有差异

AD通道数&极性:

ZKA-4088及ZKA-4488支持4路单端信号采集;

ZKA-8088支持8路单端信号采集

AD采集速度:

7.5HZ~3840HZ可调

AD输入增益:

1~128倍可调

滤波方式:

硬件滤波:Sinc3滤波,Sinc4滤波、高通滤波、低通滤波、带阻滤波

软件滤波:无滤波实时输出、平均值滤波、加权平均值滤波、滑动窗口滤波

AD采集范围:

单端:0~5V,0~10V,0~20ma,4-20ma

AO输出参数

支持型号:

ZKA-0488-4G

ZKA-0888-4G

ZKA-4488-4G

DA输出精度:

16Bit(即1/65536精度)

DA通道数&极性:

ZKA-0488及ZKA-4488支持4路单端模拟信号输出;

ZKA-0888支持8路单端模拟信号输出

DA输出范围:

0~5V,0~10V,

0~20ma,4~20mA

供电规格

供电要求:

9~28VDC@1A 纹波≤100mV

本模块自带浪涌保护、过流保护、过压保护、反接保护能力

功耗:

≤500mW

外观尺寸

材质:

ABS工业外壳

尺寸:

155mm(L) * 110mm(W) * 59mm(H)

安装方式:

标准DIN导轨安装或四角定位孔安装

扩展功能

脉冲计数:

所有输入口均支持0~200HZ内低速脉冲计数

主动上报:

支持输入信号触发上报或定时自动上报

输出自动闪断:

所有输出口均支持打开后自动关断功能,延时时间可设置

通信失连保护:

可以设置当模块和外界通信失连后输入输出口的复位模式

3.3 接口示意图

3.4 外形尺寸

4. 开关量+模拟量混合ZKA(E)-4088-4G/ ZKA(E)-0488-4G金属壳

4.1 产品外观

4.2 规格参数

4G通讯参数

通讯方式:

移动、联通、电信4G/CAT-1

天线接口:

吸盘天线、SMA接头(外螺纹内孔) (天线针30cm、延长线3米)

无线功率:

TD-LTE Band 38/39/40/41 +23dBm(Power class 3)

FDD-LTE Band 1/3/5/8 +23dBm(Power class 3)

GSM Band 8 +33dBm(Power class 4)

GSM Band 3 +30dBm(Power class 4)

SIM/USIM 卡:

标准6 针SIM卡接口,3V/1.8V SIM 卡

通信协议:

TCP/IP、Modbus-TCP 、MQTT、JSON 、固定格式指令串

通信指示灯:

RX接收指示灯、TX发送指示灯、SIG联网指示灯

DI输入点参数

输入点类型:

8路光耦隔离输入,隔离电压3000V, NPN/PNP兼容极性

输入信号范围:

电压0~28VDC , 电流>1mA

输入指示灯:

8路输入LED指示灯

滤波防抖:

支持,滤波级别可设置

DO输出点参数

输出点类型:

(兼容NPN/PNP)

SO晶体管输出型:8路隔离晶体管输出,隔离电压1500V

RO继电器输出型:8路继电器常开触点输出

输出点负载能力:

SO晶体管输出型: 0~30VDC / 0~500mA

RO继电器输出型: 0~250VAC / 0~30VDC / 5A

输出指示灯:

8路输出LED指示灯

AI输入参数

仅支持型号:

ZKA(E)-4088-4G

AD采集精度:

24Bit(即1/16777216精度), 使用时因用户传感器品质不同而略有差异

AD通道数&极性:

4路单端信号采集

AD采集速度:

7.5HZ~3840HZ可调

AD输入增益:

1~128倍可调

滤波方式:

硬件滤波:Sinc3滤波,Sinc4滤波、高通滤波、低通滤波、带阻滤波

软件滤波:无滤波实时输出、平均值滤波、加权平均值滤波、滑动窗口滤波

AD采集范围:

单端:0~5V,0~10V,0~20ma,4-20ma

AO输出参数

仅支持型号:

ZKA(E)-0488-4G

DA输出精度:

16Bit(即1/65536精度)

DA通道数&极性:

4路单端模拟信号输出

DA输出范围:

0~5V,0~10V,

0~20ma,4~20mA

供电规格

供电要求:

9~28VDC@1A 纹波≤100mV

本模块自带浪涌保护、过流保护、过压保护、反接保护能力

功耗:

≤500mW

外观尺寸

材质:

金属喷漆

尺寸:

179.5mm(L) * 87mm(W) * 28.5mm(H)

安装方式:

可调节双向挂耳安装或四角定位孔安装

扩展功能

脉冲计数:

所有输入口均支持0~200HZ内低速脉冲计数

主动上报:

支持输入信号触发上报或定时自动上报

输出自动闪断:

所有输出口均支持打开后自动关断功能,延时时间可设置

通信失连保护:

可以设置当模块和外界通信失连后输入输出口的复位模式

4.3 接口示意图

4.4 外形尺寸

网友A:
下载学习一下,谢谢楼主下载学习一下,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学习一下,谢谢楼主下载学习一下,谢谢楼主



有疑问随时咨询

看到会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