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NET通讯

楼主(2022-07-27):
本人有一个项目,扩展IO与PLC的距离比较远,想用光纤来通讯。想问下PLC与扩展IO的PROFINET通讯可以通过光纤来连接吗?设备间是否只要配普通的光纤收发器和普通的交换机就可以了?

楼主:
请教各位大神,来分享经验

网友A:
有光电信号转换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大神,来分享经验



可以的,10年前就做过DCS羡慕,电厂离水厂5KM,通过光纤通信采集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