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控制中的接地

楼主(2022-07-27):
    “接地”应该算我们专业范围的一个习惯用语,它是参考零电位点或公用点的俗称。

      在我们专业范围内,接地并不是真正与大地相连,它就是与电气有关系的底板、外壳、各种屏蔽。我小时所谓无线电爱好多数是装收音机、电视机,玩无线通信、收发报的不多。电子管收音机有一个铁底台,变压器、电子管座、可变电容、电阻、电容......等都装在这个底台上,这个底台就是收音机电路的公用点,直流高压负极、交流6.3V一端、变压器静电隔离和所有导电的外壳都于此相连,我们俗称“地”,调试时说的最多的就是:对地电压多少?指的就是外壳对测量点的电压。其实,它不需要与大地连接的。

      后来制作半导体收音机、电视机,用印刷电路板,印刷电路板大面积的空闲位置都用公用点占位。锗管电路电源正极接公用点,硅管电路电源负极接公用点,调试这样电路时也同样说对地电压多少?就是对公用点的电压,它其实与大地没啥关系。

      我们制作工控装置,比如带有各种开关、接触器和有PLC、变频器、伺服驱动器等的电器柜,这个金属柜体就是地,是所有电路的公用点,参考零电位点。但是,这个柜体确实与大地有关系,因为交流电源的零线与之相连,零线在供电侧连接接地体(在用电处连接地体叫重复接地,没有强制要求),这就是供电保护系统的形式之一,接零保护系统--TN系统。

      做工控的同行们,在调试中遇到有干扰现象出现,首先考虑要接地,做接地体连接,实际是徒劳的,干扰在于接线时产生寄生回路,不是接大地能解决的。还是强调那个观点--地是公用点的俗称,不是真正的大地。

      在一台电器柜或一个控制系统中,有交流控制电源、直流控制电源,还有数字电路、模拟电路,这些电路都有公用点,我们称交流地、直流地、数字地和模拟地。在配线时,这些回路的公用点要单独连接,不能串接,最后这四回路的公用一点连接到金属柜体(或金属构件),我们在调试时仍然习惯说对地电压多少?还是指测量点对外壳的电压。

    有人质疑直流电源负极接地。在直流控制电源(比如开关电源)悬浮供电时,极易产生干扰,因为空间辐射就能在公用点上产生干扰电压,而且屏蔽层(外接电器外壳等)有在某处与金属外壳连接的可能,会产生寄生回路。另外,直流电源不与地连接,调试很麻烦,那个黑表笔不知道往哪触。

        电子电路的电源没有一点连接地时,电路处于悬浮状态,其空间辐射对电路属于共模干扰,没有有效办法消除;电源一点接地了,空间辐射对电路的影响是差模干扰,通过电容接地能较容易消除。

        天气热的难受,随便编辑消磨时间,空调开了,不写了。

网友A:
李工继续,给加优了

楼主(2022-11-27):
接地概念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