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怎样与西门子1200通讯通过远创智控Modbus转Profinet网关连接

楼主(2022-07-27):
案例简介:
本案例是远创智控ModbusProfinet网关YC-MDPN-001将丹佛斯变频器接入西门子1200PLC

网关功能参数如下图

工具/原料

西门子1200PLC一台

ModbusProfinet网关YC-MDPN-001一台

丹佛斯变频器一台

博途软件一套

ModbusProfinet网关配置方法:
第一步、打开博途软件,新建项目并添加ModbusProfinet网关
YC-MDPN-001GSD文件。

第二步、建立Profinet连接,设定ModbusProfinet网关的设备名称和IP地址,IP一定要和ModbusProfinet网关保持在同一个网段。

第三步、进入ModbusProfinet网关设备视图,先选择输入输出的总数据长度

第四步、再下来从右侧硬件目录中添加所选长度,

第五步、下载配置到PLC,打开远创智控ModbusProfinet网关配置软件进行modbus参数配置,点击红圈中的新建,选择PN2MM

第六步、设置远创智控ModbusProfinet网关YC-MDPN-001的设备名称和IP地址,千万要和PLC组态保持一致。

第七步、设置远创智控ModbusProfinet网关的485参数数据位、奇偶校验、波特率和从站一定要保持一致。

第八步、响应等待和轮询延时需要根据从站设备调整时间间隔,如果从站回复速度慢则将响应等待时间调大,如果从站回复后要求等待一段时间再接收下条命令,那么需将ModbusProfinet网关轮询延时调大。在ModbusRTU上右键选择插入,在下级菜单中点击Node填写从站站号。如下图

第九步、继续右键点击插入,

第十步、根据不同需求选择所需功能

第十一步、打开丹佛斯变频器手册,设置变频器485参数。

第十二步、注意变频器的寄存器地址是从1开始,所以填写地址时候要进行偏移。

第十三步、按图中显示3-41地址计算为3410,从上述报文可知,站地址为1使用功能码为03起始地址为0D51换算为10进制为3409数据长度为两个字节(一个寄存器),按图中显示3-41地址计算为3410地址减1后与报文相符。
那么远创智控ModbusProfinet
YC-MDPN-001网关配置如下,设置485参数。

第十四步、注意的是本例为波特率96008数据位,1停止位,无校验,站地址设为1

第十五步、03功能码读取地址3409(注意要填写十进制数)寄存器数量1个字(2字节)。

第十六步、内存映射地址设置为0,表示数据会显示到I68,所以监控IW68会看到该寄存器数据,以此类推。写参数也如此,功能码换成06地址为C35950009)写入2000HEX

案例总结:
以上内容为远创智控ModbusProfinet YC-MDPN-001网关将丹佛斯变频器接入西门子PLC1200的配置案例。如果有技术问题可以随时留言提问,协助解答。

注意事项:

1、注意变频器的寄存器地址是从1开始,所以填写地址时候要进行偏移。

2ModbusProfinet YC-MDPN-001网关是针对Modbus标准协议,如果是自由协议,请联系我们协助解答。

3、本例为波特率9600 8数据位,1停止位,无校验,站地址设为1